LG液晶 APM4052D用二个MOS管代换

楼主(2010-10-23):
今天收到一LG W1942SP液晶,送修时发现指示灯不亮,拆开检修发现APM4052D击穿,拆下APM4052D,通电发现其它电压全部正常,只有高压部分电压无;因APM4052D是将22V转换成12V供给高压部分;    查找此管资料,下载一PDF图片,发现此IC实际上是一个复合管(1 N沟道MOS管+1 P沟道MOS管);决定用二个MOS 管来代换:

原APM4052D引脚如此接法:1# 接N MOS S极;
                                             2#接N MOS  G极;
                                              3#接N+P MOS  D极;
                                              4#接P MOS  S极;
                                               5#接P MOS  G极;

通电测试完全OK,装壳烤机四个小时完全无事;

在论坛里我看到大家还在为无此IC而改用通用高压条,因此22V电压对通用高压条太高,估计时间不长就会返修;因此发出来与大家分享;

附件中APM4052D PFD文档

网友:
因本人第一次发贴,附件中三个PDF文档是一样的,请大家在下载时只要下载一个就行了,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是怎样转的零件可以说下吗 ,你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场管。我也碰到一台LG的 显示器,AMP4052D也击穿了 ,我1,2脚接的是15N03H,4,5脚接的是3310H,不知道可以吗。麻烦楼主看到回贴后回复一下,我现在还不敢通电试机,我都摸不准12V电压从哪个脚出。

网友:
我用的笔记本上的八脚MOS管,笔记本需入电压一般在18左右,因此比主板的管子一定耐用;P沟道的MOS管可以在隔保电路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