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检测卡就全部报错,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0-10-23):
第一次使用就这样了。请高手指点下
R3MEMID version 1.12,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4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3MEMID.LOG ...
Reference data file (RDF) loading disabled ...
TEST RESULT SUMMARY:
====================
RV350/M10 (0x4153)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2  ] Data line toggle (GUI)                              : FAIL
    Error ID G0VB023
  1024 x  768 - 32 bpp ( 60 Hz): TEST FAILURE
    failing bit : MDA0 8 9 10 11 12 13 14 15 ... MDB0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Failure detected.

网友:
R6XMEMID version 1.02, (c) Copyright ATI Technologies Inc, 2002
Log file generation enabled to .\R6XMEMID.LOG ...
Loading Checksum and Gui CRC data from RDF file 'C:\A\R6XMEMID.RDF' ...
Checksum Data Done.
No GUI CRC Data loaded from RDF.
TEST RESULT SUMMARY:
====================
Rage6 AS detected.
128M video memory.
Test suite ran 1 of 1 times.
Checking test status array ...
[1  ] Memory Interface Data Test                          : PASS
[2  ] Memory Interface Address Test                       : PASS
No failures detected.
补一个,好像这个软件对了

网友:
第二个没报错呀应该是好的呀,新手会经常 用错软件造成误修的。

网友:
软件测试很重要的 一定要看好该用什么软件来测试 不然会误入歧途的

网友:
新手哦我也不太用学习一下

网友:
故障还在。顶一下请高手指点。

网友:
请老大们看了说一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