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J做系统到XP那个滚动条就卡住了

楼主(2010-10-23):
我的华硕本子坐系统 到XP那个地方就卡住了。

扫描硬盘硬盘没毛病,换了一块硬盘情况依旧,能是什么问题呢。

这个问题能修吗?

网友:
一般都是集成桥的问题    加焊试试

网友:
不一定,有的是光驱的问题

网友:
WINDOWS在滚动条的位置时,是在给系统加载设备驱动、用户配置信息及桌面信息,你这个应该是在加载驱动时出现的问题。你可以自己做一个没有驱动的系统,然后,单独加载驱动,看看给哪个设备上驱动时从现问题,就重点修哪个设备就可以了

网友:
纯净版的也不行

网友:
进滚动条的时候摸摸南桥温度是否正常

网友:
排除掉外设,就南桥了

网友:
这种情况南桥可能大,还有BIOS

网友:
先排除所有外设,裸体试试,如果还不行,南桥暂很大问题,上次我也碰到过这样,一换板就好了

网友:
把触控板的排线拔了试试。。。

网友:
要看是什么板哦,有很多是BIOS问题哦。。。。

网友:
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的硬盘模式出错了.ACHI和ATA换着试试.不行的话换根内存,
再不行就要考虑SB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