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怪的主板问题!

楼主(2010-10-23):
ASUS P4GE-MX主板接电源不触发,南桥巨烫(但能触发,跑到B0掉电),怀疑南桥坏,于是换南桥。换好南桥接电源南桥不烫了,但触发结果和之前一样跑到B0掉电,不插内存挡C1,不掉电,( CPU座加焊过,,,,)请高手指教!!!!

网友:
显示器上有什么英文字提示!更据提示排错!......

网友:
查内存供电和桥的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个北桥几率比较高。

网友:
北桥,IO,BIOS

网友:
供电都正常的话 考虑北桥跟cpu座

网友:
先把网卡拆了换IO

网友:
建议先刷下bios,不行换IO,北桥

网友:
看别的芯片有没有烫手的 尤其是网卡芯片 IO也可以换掉 最后考虑北桥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吧!先加焊一下北桥试试。

网友:
先写一下BIOS 再换一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