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经常重启

楼主(2010-10-23):
今天接到一个客户的主机送过来是说无顾重启的,我按正常的一般程序去维修,尝试过好多方法拉都是不行,(主板放电、清除CMOS、恢复原厂的设置)都是不行,请求各位高手帮帮忙为我这菜鸟解决问题万分感谢!....

网友:
涵山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补充一点是请问会有关于BIOS错误的问题?

网友:
经常重启的故障:首先摸CPU、桥的温度,2.换电源试一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我都尝试过但是就是不管用!....

网友:
看看CPU风扇是否上紧了,桥的散热片有没有松动。用手摸一下主板上有没有烫手的芯片。实在没有的话换一下桥供电和IO芯片

网友:
你现在确不确定是主板的问题,你怀疑哪里有问题,就换个好的东西替上去用了,慢慢试了,看你说的还不确定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CPU风扇使用原来标配的那种,桥的散热片没有松动并牢固。用手摸一下主板上的芯片发现有几块微小的烫手,但是有时候重启一下会发现诊断卡跑码经常变!有时候提示96/95、FF/96、FF/93、FF/94等等,该主板为SOYO 的I5G31-L主板!感谢各位提供优质的维修方法!....

网友:
除了楼上说的所有方法外,还可以试试:
方法1:换内存
方法2:加独显

网友:
你的内存有没有问题哦 换一条试一下看看

网友:
除了主板以外的都更换, 还不行就换主板的电容

网友:
先一件件的排除确认故障之后再修吧,你这样说我也不知到怎么修都不知到问题出在什么 地方。

网友:
内存显卡你换过没有,有可能就是它们的问题。

网友:
难道是传说中的桥虚焊

网友:
可以手动按下南桥看看会不会自动重启,还有考虑换个IO测试下

网友:
想想,我一般95%都是换电源,不知道送来的是整机还是只是个主板?你有用你的专用电源或者新电源测试过吗?

网友:
希望楼主尽快找出问题给大家分享!

网友:
CPU风扇有没有扣好
内存显卡换一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电源换过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重启重点注意一下板上有电容,还有就是各供电点的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都尝试过更换一条全新的内存!但是都是一样不行!已经更换过好多部件的啦IO等等都换过啦就是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散热已经排除了应为都使用E1400的U!

网友:
回复 网友E:

    换过都是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F:

    CPU风扇都排除了没有扣好的可能性!桥都加焊了还是那个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G:

    是的是的感谢各位的支持和厚爱!...

网友:
回复 网友H:

    有!我都有用专用电源来尝试!新的电源都尝试过!还是不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H:

    手动按下南桥没有出现重启迹象!IO都尝试过更换!都是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I:

    希望不是拉....

网友:
很可能是电源里的滤波电容损坏。

网友:
     进系统从起还是在跑马开机时候从起  你都没说清楚、
                   你说CPU什么都没问题,  会不会是电源功率不够哦     还有桥虚焊也会引起

网友:
CPU风扇壳子+么

网友:
有些问题是很难一下子找出来的。我也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