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50B4有无信号,接信号花屏

楼主(2010-10-23):
飞利浦150B4有无信号,接信号花屏,看不清图像,不知道谁遇到过?
无信号

网友:
ROM坏,得刷ROM

网友:
先查一下接口电路有没电容电阻坏的再刷MCU换图像处理芯片。

网友:
接口电路查看一下。没有问题就刷驱动板上面的MCU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