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520开机掉电一例

楼主(2010-10-23):
此机器开机电流上0。2左右掉到0,测CPU电压和桥供电1。2伏没有,后把CPU取下再开机,电流也是上到0。2左右但不掉电,测量各电压全部正常,在网上看了看相关的贴子都说此机器北桥容易虚焊(AMD的CPU、南北桥集成、独立显卡板),因为自己拿不定是那的问题,所以按照论坛上说的正准备做桥,忽然想了一下,先把I/O晶振换一下看看,没想到换了后正常开机了,真庆幸没我那么急着做桥,要不然还不知搞成什么样子,所以同行的朋友要注意了,以后在维修时一定要仔细检查故障所在点,不能光靠网上说的,要不然后悔晚矣!

网友:
网上说的,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你这只能算是瞎猫遇到死耗子!

网友:
自己怎么修的都不知道,io晶振坏还是头一次,等着返修吧

网友:
这样的维修,偶然性也太大了吧

网友:
呵呵,看来问题很简单呀

网友:
你怎么想到换IO晶振呢,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看不明白,什么原因让你想起来换IO晶振的呢

网友:
是呀,晶振坏了会出现掉电保护的情况?

网友:
晶振坏了是会掉电,但机会太少啦,我知道很多板是开不了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