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不认无线网卡一例

楼主(2010-10-23):
客户送来DV6000机器,说无线网卡不能用,进系统看设备管理器没有发现无线网卡,无线开关也是黄灯亮起。先换了块网卡试试,故障依旧。进BIOS没有发现与无线网卡有关的设置。于是判断问题应该在主板上,拆机。。。
首先观察PCI-E插槽焊接状况良好,卡槽接触良好  该机板号广达的AT8,找到CN34 PCI-E接口,如下图

测3V 5V 3VSUS电压都正常到达插槽,PERST也为正常的3.3V,于是打PCI-E总线的对地阻值25PIN,23PIN,31PIN,33PIN在插上网卡的时候分别都是350左右,应该正常,追PIC-E的四条信号线到北桥,31PIN 33PIN与北桥之间有耦合电容相连 25 23没有,测耦合电容另一端对地阻止C189为380 C188为无穷大,判断北桥空焊,加焊北桥后故障排除。

网友:
LZ分析思路比较清晰,资源也好像很多呀

网友:
你的情况还比较幸运,我遇到几片,有EC的问题,还有CLOCK引起的,修好久

网友:
好强的帖,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到位,很易懂,收藏了!

网友:
楼主:这四根线是进南桥吧。是不是误写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写错   就是进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子 PCI-E总线就是挂北桥的

网友:
想不到进北桥,

网友:
真想不到进北桥,

网友:
AMD平台很多网络都是挂在北桥的,如果你看AMD平台看多你就会清楚了。

网友:
第一次听说,楼主的学习精神真可贵啊

网友:
可不可以这么说,AMD的进北桥的多,或者是全部,INTER的就是进南桥了,之前还以为全是进南桥的呢,学习了。

网友(2017-04-30):
唉   我的话就直接拿个usb无线网卡用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