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麻烦了都进来回答下!!一块信步N7818主板

楼主(2010-10-23):
一块信步N7818的主板,按开机键开机要过20/30秒才能点亮。。或者有时候把内存条拔下来从新插上去就可以了。但关机后下次开机还是同意的故障。。。

yzz163 -10 给你修改了标题

网友:
终于看完,但是没看懂什么意思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意思就是一块信步N7818的主板,按开机键开机要过20/30秒才能点亮。。或者有时候把内存条拔下来从新插上去就可以了。但关机后下次开机还是同意的故障。。。上面发的是我维修的思路与过程。。。

网友:
初步判定,手工不好,引起的故障扩大,建议楼主仔细检查动过的地方,先恢复原状再处理

网友:
打的字真多,先回复再慢慢看

网友:
这种板子而且是单桥的板子,肯定要先考虑桥啊, 把桥加焊试试吧

网友:
不一定是桥的问题先查一下CMOS电路中的电容是不 是有漏电的。

网友:
基础太差,思路混乱,瞎搞!建议楼主多看新手资料,不用盲目动手

网友:
你插上诊断卡 应该档内存跑几圈循环码 才能继续往下跑  应该桥虚焊

网友:
NV单桥板先考虑虚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要二三十秒才能点亮还是二三十秒才能跑码?
      说得具体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