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奇迹般的整好一卡块

楼主(2010-10-23):
一块6500的小卡,pci-E,有四片颗粒。
拿到手里的时侯,电容全坏。又花又闪。
换掉电容,还是又花又闪,心想这卡可能gaU挂了。
挂了几天,整天风扇看看,gpu的四周好多地方有缺陷。是不是gpu坏了,心想不会,这个卡是我给客户的用过的,客户估计也没有动过。
mat测,花的看不清,再换卡,edit report.txt,看到40-55全坏。只检测0-64M
这个卡到现在,我也没有搞明天多大的?mats下0-63,开机自检显128M,进系统运行dixdiag,显256M
换片,原片是hy5du261622,找不到一样的,换了hy5du281622不行,换三星的还不行。
最后,只得把拆下的两片再装上,同时加焊了显存附近的排阻,电容,又装机试了一下,竟然亮了。进mast测试,全过。
进系统,全过。
高手帮我分析一下其中的过程。

网友:
显存旁边好多电阻是一些供电的分压电阻坏了会供电不正常,还有就是显存控制线的电阻跟数据线的排阻坏了都会造成通信不正常。有可能是电阻焊点虑焊了你刚好加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
排阻也虚焊,真的很神奇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