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容惹的祸,DELL 630M待机0。01A不上电修复过程

楼主(2010-10-23):
芯片组:915GM+ICH6
故障:待机0。01A,按开关0。01A-0。04A-0。01A
维修过程:
1):首先测待机电压,5VALW/3VALW正常,3。3VRTC电压没有,此电压由U53产生,有输出无输出。

2):首先更换一个U53,MAX1615,3。3VRTC还是无输出。打开图纸,此电压经D30后,产生VCCRTC作为南桥和EC的待机电压。
3):先拆下D30,还是没有电压,拆下C596后,3。3VRTC正常输出。

4):以为到这里就收工了,再按开关,还是不上电。那就从开关开始查吧。
5):开关有高电平,待机电压都有了,南桥和EC的晶振也正常起振,按开关有跳变进EC,PWRBIN#有没有发出到南桥呢,两个都是BGA的,没有找到测试点TP107测不了。
6):看来只有先查查EC的工作条件,ACAV-IN高电平,LID-CL#SIO低电平,好像不对休眠了哦?先拆下相连的电容C253,LID-CL#SIO恢复高电平,开机正常显示,原来这本本就只坏了两个电容,造成不上电。可能是这批电容不太好吧,一下子就遇到两个不良的,纯属巧合。

网友:
换U53解决的吗?

网友:
很好的帖,学习了。。

网友:
LID-CL#SIO这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
碰到这种故障的概率应该是相当低的吧,除非这个机器有这样的通病。

能够准确定位修复出来是一件叫人开心的事情

网友:
lz
能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去换电容吗???有绝招???还有这个LID-CL#SIO信号是啥信号呢

网友:
LID#就是休眠的意思,休眠当然不工作了,正常用要3.3V 0V有效就休眠!

网友:
楼主厉害,能解释一下思路吗,为什么要看那两个电容

网友:
楼主能修信号真不错,我只会修电压出来没有出来,另外问一下,楼主所说的“没有找到测试点TP107测不了”每个本都有测试点吗?为什么我看图纸时都找不到测试点啊?怎么找测试点,有标记吗?

网友:
这个LID-CL#SIO相当于 SLP吧。

网友:
楼主真是厉害啊 ,思路明确,技术一流啊

网友:
图纸上是有测试点TP107的,但是我没有找到,前面坏了一个电容,后面就先下电容,结果就好了,是一种巧合的

网友:
没有图纸的话,机器就没办法修了

网友:
高手呀。。。。
谢谢LZ分享。

网友:
楼主定位精准,有较强的功底啊!
修机器又多了一种思路

网友:
真的值得学习啊。谢谢了

网友:
我想不通,你为什么一开始会查3。3RTC这个电压,能不能解释一下

网友:
细心+细心=成功

网友:
这就是这机型的通病

网友:
这种电容坏还真少,应该是瞬间电压过高造成。

网友:
LID-CL#SIO...楼主这个是休眠信号吗?我一直对休眠这个搞得不是很明白....
有时间能给大家谈谈吗?

网友:
不知道楼主是怎么开始就查3.3vRTC这个电压的呢?

网友:
楼主分享的不错 楼主也是一个一个的找啊 找到这个脚没有电压了 也就是说找一些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思路吗??一下就查到RTCVCC,,你是先南桥的晶振没有起振吗?

网友:
不好意思,我无意中点了一下反对。

网友:
自感信号不好修,学习楼主,有机会多多发此类贴!

网友:
楼主对于这个机器的时序相当透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