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0 用电池屏暗的问题

楼主(2010-10-23):
今天有台SL400的维修机器,故障是用电池屏暗用电源的话显示是正常的。看了网上很多都说是屏线接口下面的保险和电容坏掉了,查了一下那两个东西都是好的,量了一下主板到高压上面的19V也没有问题。有趣的是用万用电源只调到19V左右也是屏暗,调到20V就正常了。晕死了,这是什么鸟问题呀,那位朋友遇到过这种问题的给个意见。。

网友:
换个高压板试试看

网友:
有很多笔记本用电池比用电源本来就要暗一些,这样做是为了延长电池使用时间,可 以在BIOS里改成和电源一样的亮度

网友:
还是那个电容有问题,量不出来的换掉就好了

网友:
前2天刚修了台这样的机器,你换块屏试下,应该是LED屏里面的灯条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