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T400IG掉电

楼主(2010-10-23):
今天接了个方正 T400IG,没过保,客户要修,上电到0.44马上就掉,各点电压都有,不知道会是什么原因?
掉电

网友:
显卡问题的应该

网友:
到CPU了 个人感觉应该考虑温控了

网友:
可能是温控IC
建义你换个IC吧

网友:
等待大家的意见,我遇到这样的故障,估计要考虑桥了

网友:
有的板子读不到内存时候,他是会掉电的。查下内存方面

网友:
貌似能造成掉电的可能非常多,要看具体情况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