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IC

楼主(2010-10-23):
哪位见过这个IC,有这回一下,现金收购

网友:
有点像贴片机的电机驱动IC。。。。。

网友:
在什么设备上,在哪里位置上使用这个芯片,或者这个芯片与什么设备相连,要说明一下的。

网友:
网上搜索社。这个简单

网友:
IBM  或者 DELL 品牌机那个转速很高的大风扇上的吧 曾经削掉我指头上的一块肉 那个风扇可不便宜

网友:
这个是贴片机的编码器上的,德国造的,不知道哪位有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