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代工的945GZT-LM 联想品牌机主板

楼主(2010-10-23):
精英代工的945GZT-LM  联想品牌机主板,通电后PC喇叭“嘀嘀”直响诊断卡走到D0,测电压都对。也不虚焊,但是复位电压不正常。硬盘接口1脚电压2.05V.PCI槽15脚1.25V.复位电压都明显偏低了,哪位遇到这样的问题,来解答下谢谢了! 南桥问题加焊OK

网友:
不会是风扇没检测到报警吧?

网友:
IDE 1脚应该5V电压 pci15 3.3V电压 复位电压不正常 应该有什么芯片拉低了 看看有没有芯片烫手的 在考虑南北桥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扇有检测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手摸过了没有芯片烫手

网友:
刚修到 换了io 一切ok

网友(2010-12-09):
换IO都行了,,今天刚修好一个。

网友:
是这样吗?试试

网友:
换个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