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7200gs,dvi接口正常,vga接口不亮,求思路?

楼主(2010-10-23):
精英7200gs,dvi接口正常,vga接口不亮
无风扇,大散热片,主板上有一个78L05,输出5V正常。vga接品,红绿蓝,75欧都正常,13与14角也有阻值。
当主板检测通过显卡的时侯,嘀的一声,接dvi接口,直接就亮了,接VGA接口,屏幕黑了一下,持续1秒以内,然后显示器又不"无信息显示"提示。

网友:
这种故障都是GPU的问题 也可以把DVI飞线到VGA 必须断了 VGA的RGB行场还有色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