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23):
  外地客户发来一台苹果 A1278 的机器,报修故障是不开机,在别处修过没修好!
先通电测试,电源灯没有识别,不会亮中间的LED 按开关没有反应,待机006,有些偏高!
于是先拆机,现在新出的苹果本本拆起来都比较简单,后壳一拿就看到主板了,此板代号 M97A,论坛有图纸  但是苹果机器本身不带器件编号的们必须点位图才行,后来费点劲找到点位图,维修正式开始!
   首先看时序,苹果的图纸写的还是蛮清楚的,不过我看图纸向来都是 不求甚解的,只要能解决问题,修好板子,至于那个信号为什么那样 ,一般我都不去深究,估计我也 揪不出来,呵呵!
   咱现在修板也有根据了, 根据时序来查,  首先16.5V 是进来了,然后第二步测到VIN 也有了,U6990也发出3.3V 4I/O RST*也有了 ,但为什么识别灯不亮呢?而且识别脚信号有3V 高电平,奇怪了!
     根据我以前修苹果的经验,我知道识别灯不亮都是LM397 出问题的,于是直接找LM397下手,上去就先换了一个,发现不行,还是仔细查吧,打开LM397 的图纸,
3脚是连到电源接头的LED灯的,有高电平,但是不亮灯,测量LM397 都没有供电,难怪不亮灯,亮了就见鬼了!接着查吧
在这个图中可以看出来,LM397 的供电是连在Q6910 的第3脚的,测量第四脚有高电平,也就是说 第三脚要想有高电平的话,第五脚必须为低电平,第五脚要想得到低电平的话 ,第二脚就要有高电平,第二脚的高电平是SMC_BC_ACOK经过R6910过来的,测R6910为低电平,打阻抗,对地只有几十,心中暗喜,估计问题找到了!

查找这个信号的出处,最终找到是U7000 –ISL6258A 的第14脚发出来的(=CHGR_ACOK

   拆掉ISL 6258A
再测,阻抗恢复正常,换一个上去,再测,LM397 的供电顺利过来了,
但是 灯还是没亮!
刚才的一丝兴奋已经没有了,难道我换的芯片LM397 是坏的,因为这个芯片很容易烧,而且不怎么好找,我很是担心,再找了一个换掉 ,还是不行,换回来还是不行! 而且3.3V 的待机也没有出来,似乎要换个思路才行,要么就没辙了!
继续看时序,前三步都好了,第四步的话 同时有2个跟I/O相关的信号
这个信号还有
也就是说现在所有的疑点都指向I/O,现在只能搏一搏了,找了一个I/O ,吹下来,换上试试,这I/O 0.4 的锡珠,嘿嘿 不过我手上都有备,这点难不倒咱,上个图吧!
植好珠换上去,再通电,哈哈,灯变绿了,找到开机点,短接 看着电流跳变就知道,肯定亮了! 2张板子的图纸吧
修这个板子运气成分很高,正好手上有片料板的I.O信号相同,正好找到了点位图,真是运气好啊!   不过还是很感谢上家的,知道修不好 ,就只是简单的加焊了一下芯片没做别的什么,人品好啊!
苹果的板子最近修到了一些,看样子以后还会更多,苹果机器市场占有率提升很快哦,电路方面我不是很清楚,但常见故障也就那些吧,大多是进水或者摔坏了 要么就是154 的容易坏显卡,小白的板子 容易进水,945 的容易烧南桥和不充电, 前段时间修到一个 K6 的苹果 是主芯片的REF外接电容短路导致的不触发,换了就好了,很简单! 今天还修个IMAC 是开机咚咚的响 ,拆出来发现2个大电容鼓包了换了又换个南桥就好了,大家以后修机器肯定会越来越多的遇到苹果 ,以后有了好案例多多共享,技术就会逐渐成熟!
  现在把点位也上传一下,这个点位来之不易哦! M97

网友:
感谢发图纸的这个兄弟,链接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上传了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89718

网友:
波波大哥分析的精彩  有点小幽默哈

网友:
看了这个维修过程,对修苹果本的信心大涨。没图纸就麻烦多了

网友:
手头有这样一块板。是二修机。没修好。楼主愿意修么?

网友(点评):
刚刚看到 ,什么故障呢? 可以看看

网友:
  看帖子也收获了点位图 爽

网友(点评):
谢谢潘哥赏光!

网友:
楼主啊,你这个点位图打不开啊,用T_LINK打开报错,而且你这个点位图太小了吧,一般都在200K以上啊,

网友(点评):
点位是压缩了传上来的,绝对没有假,淘宝花钱买的哦!

网友:
苹果,索尼的本子感觉特难修,资料方面也难找
维修成功率从未过5成~~
都有阴影了~·

网友(2010-11-23):
以前我修主板都是 东一下 西 一下 现在应该要找图纸修主板了

网友:
本本波好牛B啊

我今天修到的M97的板子是SMC_BC_ACOK信号对地的阻抗过低。导致的阿达灯不亮。

网友:
谁有APPLE M75点位图

网友:
楼主比较强的,我还没修过苹果呢,不知道是不是都给吃了的

网友:
http://whpc120.com/show/?13-95.html

本本波。你的帖子已经有人转载了。。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我去找丫的沟通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楼主怎么做苹果的万用电源接口。我直接将电源线接在万用电源表上有待机但起动不了。是什么问题呀?还有你那点位图我怎么打开是白的看不到任何元件。我那软件打开别的点位图都没问题哦。我也经常碰到这苹果的机器就是很难找到点位图。谢谢你分享并肯请你帮解答!

网友(点评):
TB上买个电源头接上电源就行了 ,没什么特殊的! 至于点位图 我花钱买的肯定也保证你好用的,至于你为什么打开是白的,就看看你自己的原因把,不好用我也不会发上来

网友:
哦。谢谢你。我再看看是什么原因吧。

网友:
慷慨解囊呀,谢谢

网友:
苹果的机器在电路设计确实有独到的地方 但是 只要仔细的分析 问题还是很好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波总是用什么看电流的 还是自己做的转接头 我平时接apple的机子都是凭感觉修

网友:
我一般拿到苹果的机子都不知道怎么下手,看了LZ的分析,好象有思路也好修,就是配件不好找

网友:
我现在的一个愿望就是修好一台苹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