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70不能进BIOS

楼主(2010-10-23):
机器型号:ACER 5570
主板号:ZR1
故障现象:不能进BIOS设置

一台宏基5570,原来的故障是开机无显,直接更换110MT显卡后显示正常。

但过了一段时间,客户反应使用过程中会有死机的情况,准备重新安装系统,但光盘不引导,准备进CMOS设置看一下引导顺序,结果按了F2键,有提示进CMOS的动作,但不能进入到CMOS,机器一直停留在有背光无显示的状态。

进系统后看设备管理中无异常项目,读卡器,无线网卡,有线网卡,声卡等均能正常工作

做过以下处理

拨掉所有外设,祼板接USB键盘,故障依旧,内存,CPU均已经更换过亦无效

1、上ACER官网下载BIOS更新程序,更换BIOS后故障依旧
2、从料板上拆下BIOS芯片更换,无效
3、更换EC 87541无效
4、更换南桥GBM无效

请帮助分析一下看,还有哪些因素可能会导致这样的状况?

网友:
档开机画面,如果每次都档同一地方就换桥吧。

网友:
请看清楚我写的内容再回复,你所讲的换桥是换什么桥?南桥我已经更换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档机很难说的,换南桥不好就换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这个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挡机,进系统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能进BIOS

网友(2010-11-23):
呵呵,这个不好说,没碰到过,我今天一个T40,挡在时间日期那里报错的时候,不动了,是CPU坏了

网友:
我也修到个同样故障的,和楼上做过的动作差不多,CPU我也换了,但是还是一样故障

网友:
不进的时候有没有放电试一下咧,

网友:
修好没有机器,楼主,我等着咧,

网友:
以前碰过的都是刷BIOS,最多换EC就搞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