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F41M不上电维修,请高手解答一下U21实现休眠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0-10-23):
板号:LA-3571P
芯片组:965PM+ICH8+N8M
故障:雷击后不上电
维修过程:
1):客户说是雷击坏的,先下了网卡,待机0。01A正常。
2):按开关电流无跳变,不触发,查KB926的工作条件,发现LID-SWITCH#是低电平。通过D26连到U21的3PIN,拆下D26,还是低电平,更换了一个KB926,可以正常上电了。

3):装上D26,再开不能上电,看来U21也坏了,正好在网卡接口附近,可能是被击穿了吧。不知U21是怎么控制休眠的,期待高手解答一下。如果不用U21和D26也是可以的,这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网友:
很显然,是U21的PIN3对地短路了,+3VALW给LID_SWITCH#提供一个上拉电压,U21的PIN3短路,会导致LID_SWITCH#通过D26被拉低

网友:
我也看不懂哦!感觉好像u21就是个多余的东东

网友:
U21是微功耗,超灵敏
霍尔开关,当合上屏时3脚无输出,打开时3脚有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合情合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谢谢南风面的解释,我没有装U21,就这样交货了。

网友:
不知道屏上面的磁石是不是和U21配合用来休眠的?

网友:
是这样的,这个霍尔元件,拿一个磁性螺丝刀,靠近它,就可以测试它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这个听无边老师说过,这是霍尔元件,或者说是个磁性一开关。屏的下方,有个磁性东西存在。如果这个坏了,相当于于3VALW对地,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应该是休眠了吧,导致不能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