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小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0-10-23):
型号:M5000
故障现像:有时亮,但进不了系统就会掉电。多数是点不亮。
电流0.8到0.9左右。
却定是主板的问题后拆机,发现是板载的内存反正面共八个颗粒。
插卡跑码28,有时不跑这个码,用手捏住其中一组颗粒后每次都
可以过码。亮机。
用风枪加焊了下其中一个,还是跑28,在用手捏那组颗粒也不
变化了,后来把那个颗粒取下来,从新植球焊上去,点亮了。
装机测试正常 。

网友:
哎又是板载的内存
。。我最怕整显存了
上回也是这个、、吹吹吹的就高i坏了
对了、、显存坏了的话会不亮机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显存有问题也会不亮的

网友:
板载内存修复率会不会比较低一点

网友:
请问楼主是用850给吹上去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要内存颗粒没坏的话,还是比较好弄的。就怕颗粒坏了,找不到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吧,都是那一系列的风枪。有的铅的还可以,无铅的用风枪干,危险性和焊接质量就不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