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Q210维修求助.

楼主(2010-10-23):
机器是烧掉了一只芯片.不过机器可以正常使用,只是用电池使用的时候出现正在充电21%中.烧掉的芯片在电池接口旁边.看样子是别人维修过的.现在不知道芯片型号是多少?向大家求助!

网友:
应该是个传感芯片,插电路图

网友:
插电池不插设配器也能显示正在充电?充电管理芯片?

网友:
最好把图纸找出来啊

网友:
找出电路图来就知道了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三星Q210,换一个电池也不行,也没有维修思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