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M 开机无显

楼主(2010-10-23):
电流跳变几次停在1.44a 加焊显卡 nf-g6100-n-a2 ok
该机amd 的cpu 发热量很大
不知加焊显卡能撑多久啊
cpu
显卡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这样的毛病,我也遇到过

网友:
加焊不改散热的话,呼呼。。。等着返吧~一般加焊的都直接改风扇长转,还不行就要加铜片了。。。还不行,换显卡。。。
不过一般也看的,女的,不玩游戏的,加焊改改散热就行。男的长时间大型3D的,就不要加焊了,直接换好点。

网友:
是不是NV的显卡 NV显卡就容易出事

网友:
显卡问题多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