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3挡logo。。纠结。。。。

楼主(2010-10-23):
华硕A3被一个空军哥哥暴力摔过
拿来时候有点支离破碎的感觉了都。
开机挡logo
按键盘没反应
后来按esc后发现在检测硬盘的时候卡住了
拆呗
过了、、、以为是硬盘坏;了
换一个还是那样的挡
不上就ok
不管了
给客户说;了哈大概情况
拆啊拆
mmd。掉好多的螺丝柱子
真担心上不回去了
放电。。。。然后加焊了硬盘接口i
裸板点机器、、好了、、可以进系统
在开机还是可以
满心以为ok了、、、报价。。。。
开始回装
装差不多的时候还进去了的
装完开机
我擦
又那样了
怎么回事?
有那个螺丝搞怪????
突然想起没上硬盘的时候我随手按光驱没有反应、、而且要装完的时候试机也没有装这个鬼东西
难道?????
嘿嘿
裁掉光驱
开机顺利进去了
貌似光驱内部摔短路了??
不管了。。客户也说了光驱用不了了的
拿来一个不能读碟的装上

收工、、、、
                                ps:是光驱坏了怎么会挡硬盘呢、、不解

网友:
挡LOGO的维修流程一般是拆外设,刷BIOS,干南桥,光驱坏容易对南桥造成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驱坏影响南桥那怎么会挡硬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所以说才纠结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南桥主要管理硬盘和光驱等,所以光驱有问题可能会影响它

网友:
早段时间我也碰到一台华硕的,也是光驱导致硬盘用不了,但光驱放在其它机子也可以用,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