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5N诊断卡不跑马笔记本维修求助

楼主(2010-10-23):
两块主板
一块是华硕F5N,故障是开机,诊断卡不跑马,电流上到0.65A左右就不动了,两秒钟之后掉电重启,掉电重启,就这样反复的重启,这个板是AMD的CPU,单桥的板,桥已经换了,CPU座也已经加焊了,故障现象还是一样,不知道到底该从什么地方下手了,没有思路,问一下高手,华硕的板,老师这样的重启一般是由什么问题引起的呢

另一块是明基的R55V吧,客户说两天前找别人修过显卡了的,现在拿来的时候故障是有时能开机,有时开机不显示,能开机的时候有时会死机,我把主板拆开后,就从来没有点亮过,我看了一下,显卡被动过了的,我就直接换了一块显卡,发现故障还是一样,不显示,电流上到0.8A左右就不动了,插诊断卡,代码跑到38-DA,停到DA就不动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第一块换CPU没?查时钟,复位到没

网友:
第二块代码跑到38-DA,停到DA就不动了,显卡问题,一定要做好,注意南桥,保护好,否则只显示开机画面

网友:
第一块,量下复位,时钟之类的,第二块看下北桥,是不是做显卡时把北桥搞松了,加焊下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已经加焊了 ,故障依旧

网友:
第二块重植显卡

网友:
第一个问题,用示波器打下上电的时间,电压是否都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