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P4300电源,测量输入端,阻值是5.3M,但一上250V4A的保险就爆?

楼主(2010-10-23):
经测量整流桥和开关管,470uF电容都没有问题!是不是保险太小?或者其他原因?

网友:
上假负载,也就是接个一百多瓦的灯泡到保险处然后开机看,如果开机电源能正常工作,一般灯泡会表现为亮一下马上会暗下来,如果电源有严重短路或漏电灯泡会持续亮

网友:
查看一下保险管爆掉的样子。

1、玻璃外壳没有碎裂,能够清楚的看到里面的保险管断掉的样子?
2、玻璃管里面乌黑,看不到里面的样子。用万用表测量保险丝已断?
3、连外面的玻璃管都已经碎裂掉了。

虽然你已经做了初步的检查,但是高压部分其它部分短路还是会爆保险管的。
最好用灯泡法做检测比较省保险管。

网友:
注意检查,开关管的绝缘垫是否漏电击穿。

网友:
100W的灯泡还有这么好的用处

网友:
100W的灯泡是不是只接保险的正负就行了吗?给个图看看吧,

网友:
我的保险焊在板上,一般我不拆它,我接在串联在AC220V上,保险一样不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保险管里面发黑,保险管没有炸裂,可以看到保险管里面的丝已断,下一步如何检查?整流管正负极不小心接反了,现已更正,但仍烧管

网友:
整流桥  和 开关管  最有可能  有时候 测不出明显损坏    但会烧保险    特别是 开关管   两个同时换  换一下试试      还有 两个大滤波上都并联了 一个高值电阻{两个电阻一样大}作用是让两个大滤波上电压相等{串联分压}若是 其中一个 电阻损坏   会导致两个大滤波上分压不均  烧保险    连个大滤波上   有的还并联压敏电阻   就是 正常时 阻值很大 电压过高时 就短路  烧掉保险  来保护后级 电路   若其一个短路    就会不停烧保险    希望 能帮到你     相互学习   呵呵

网友:
我看还是热地这边有短路,不过是高压短路,用万能表测不出来,要换220V这边电路的电容,二极管,和三极管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将保险与灯泡并联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保险容易拿就拿掉两端夹个灯泡就行了,要是不容易拿就串联,不是并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对,一开始我想错了,如果是并联,保险相当于短路,加灯泡没有任何效果,该烧还是烧,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