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行业常用名词缩写中英文对照

楼主(2010-10-24):
(图片)

网友(点评):
楼主发的够全的

网友:
I:Interference 串扰
IA:Intruder Alarm防盗报警
ICMP: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控制信息协议
IDC:Insucation Displacement Connection绝缘层信移连接件
IDS:Industrial Distribution System 工业布线系统
IFC:Intelligent Fire Controller 照明智能控制器
ILD:Inject Light Diode 注入式激光二极管
IM:Impedance Matching 阻抗匹配
IMA:Interactive Multimedia Association交互式多媒体协议
IM-DM:Intensity Modulation-Direction Modulation直接强度调制
IN:Information Network 信息网
IO:Information Outlet信息插座
IOS:Intelligent Out Station 智能外围站
IPEI:International Portable国际移动设备标识号
IPTU:Indoor Pan &Tilt Unit 室内水平俯仰云台
IPUI:International Portable User Identity国际移动用户标识号
ISD:Ionization Smoke Detector 离子感烟探测器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信息技术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国际电信联盟
ITU-T:原名CCITT,是国际电信联盟的一个委员会
ITV:Interactive Tevevision 交互式电视
JIT-Discussion conference system 即席发言系统

Lens摄像机镜头
LANocal Area Network 局域网
LAPB:Link Access Procedure-Balanced 链路接入规程----平衡
LAPDink Access Procedure D-channel D信道链路访问协议
LCD:Liquid Crystal Display 液晶显示屏
LCL:Longituchinal Conrorsion Loss纵模变换损耗
LCN:Local Communication Network 本地通信网
LCS:Lower order Connection Supervision低阶连接监视
LD:Laser Diode激发二极管
LE:Local Exchange本地交换网
LED:Light Emittirng Diode发光二极管
LIU:Lightguide Interconnection Unit光纤互连装置
LLC:Logic Link Control Layer逻辑链路控制层
LLME:Low Layer Management Entity低层管理实体
LM:Lerel Modulation电平调节
LNA:Low Noise Amplifier低噪音放大器
LOF:Loss Of Frame 帧丢失
LOI:Low Order Interface低阶接口
LOP:Loss Of Pointer 指针丢失
LOS:Loss Of Signal 信号丢失
LO-TCM:Low Order Tandem Connection Monitor低阶通道串联连接监视器
LOVC:Low Order Virtual Container 低阶虚容器
LPA:Lower order qath Adaptation低阶通道适配
LPC:Lower order Path Connection低阶通道连接
LPOM:Low-order Path Overhead Monitor低阶通道开销监视器
LPP:Low-order Path Protection 低阶通道保护
LPT:Lower order Path Termination低阶通道终端
LSBCM:Laser Base Current Monitor激光器偏流监视
LSUT:Low -order path Supervision Unequipped 低阶通道监控未装载终端
LTC:Londline Trunk Coutroller有线线路分配器
LU:Line Unit 线路单元

MAC:Medium Access Control Layer 介质访问控制层
MBMC:Multiple Burst Mode Controller 多突发模式控制器
MCF:Message Communication Function消息通信功能
MD:Mediation Device中介设备
MFPB:Multi-Frequency Press Button多频按键
MIB:Management Information Base 管理信息库
MIC:Mediu Interface Connector 介质接口连接器
MIO:Multiuser Information Outlet 多用户信息插座
MLM:Multi-Longitudinal Mode 多纵模
MM:Mobile Management 移动管理
MMDS:Maltichanned Microware Distribution System多路微波分配系统
MMO:Multionedia Outlet 多媒体插座
MN-NES:MN-Network Element System 网元管理系统
MN-RMS:MN-Region Management System 网络管理系统
MO:Managed Object 管理目标
MSA:Multiplex Section Adaptation复用段适配
MS-AIS:Mutiplex Section-Alarm Indication Signal 复用段告警指示信号
MSOH:Multiplex Section Overhead 复用段开销
MSP:Multiplex Section Protection复用段保护
MS-RDI:Multiplex Section-Remote Defect Indication复用段远端缺陷指示
MST:Multiplex Section Termination复用段终端
MSU:Multi-Subscriber Unit 多用户单元
MTIE:Maximum Time Interval Error最大时间间隔误差
MUX:Multiplexer 灵活复接器
NDF:New DataFlag 新数据标识
NDFA:Niobium-Doped Fiber Amplifier 掺铌光纤放大器
NE:Network Element 网元
NEXT:Near End Crosstalk 近端串扰
NMS:Network Management System网络管理系统
NNE:Non-SDH Network Element 非SDH网元
NNI:Network Node Interface网络节点接口
NPI:Null Pointer Indication无效指针指示
NWK:Network Layer 网络层
NZ-DSF:Non Zero-Dispersion Shift Fiber 非零散位移光纤

OAM&: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aintenance and Provisioning运行、管理、维护和预置
OAM: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and Maintenance操作、管理和维护
OBFD:Optical Beam Flame Detector 线型光速火焰探测器
OC-N:Optical carrier level-N光载波级N
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mition光学字符识别
OEIC:Optoelectronic Integrated Circuit光电集成电路
OFA:Optical Fiber Amplifier 光纤放大器
OHP:Overhead Processing开销处理
OLT:Optical Line Terminal光纤线路终端
ON:Orerall Noise 总噪声
ONU:Optical Network Unit 光纤网络单元
OOF:Out Of Frame 帧失步
OOP:Object Oriental Programming面向对象程序设计
OS:Operating System 操作系统
OSC:Oscillator 振荡器
OSI:Open Systems Interconnection开放系统互连
OTDK:Optical Time Doman Reflectometer 光时域反射线
OTDM:Optical 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 光时分复用

PAower Amphfier 功率放大器
PAower Amplifier 功率放大器
PABXrivate Auntomatic Branch Exchange 程控数字自动交换机
Paging :无线呼叫系统
PAL:Pinhole Alc Lons 针孔型自动亮度控制镜头
PARK:Portable Access Rights Key 移动用户接入权限识别码
PAS:Public Address System 公共广播音响系统
PBX:Private Brancn exchange 程控用户交换机
PC:Pan unit&control 云台及云台控制器
PC:Proximinty Card 接近卡
PCM:Pulse Code Modulation 脉冲编码调制
PCS:Personal Communication Service个人通讯服务
PDFA:Praseodymium-Doped Fiber Amplifier 掺镨光纤放大器
PDH:Plesiochronous digital Hierarchy 准同步数字系列
PDN:Public data network 公用数据网
PDS:Premises Distribution Systemn建筑物结构化综合布线系统
PF:Pressurization Fan 加压风机
PG:Pressure Gradient 压差式
PID:Passire Infrared Detector 被动式红外传感器
PJE:Pointer Justification Event 指针调整事件
PLC:Programmerable Logic Controller 可编程控制器
PM:Power Matching 功率匹配
PMS:Prooerty Management system 资源管理系统
PO:Pressure Operated 压强式
POH:Path Overhead 通道开销
PPI:PDH Physical InterfacePDH物理接口
Preamplification :前置放大
PRI:Primany Rate Interface 基群速率接口
PRM:Patter Recogniton Method模式识别法
PSC:Protection Switching Count 保护倒换计数
PSD:Photoelectric Smoke Detector 光电感烟探测器
PSD:Protection Switching Duration保护倒换持续时间
PSK:Phase Shift Keying 移相键控
PSNT:Ponver Sum Next 综合近端串扰
PSPDN:Packet switched Public Data Network 公众分组交换网
PSTN:Public Switch Telephone Network 公用交换电话网
PU:Pick Up 拾音器
PVC:Polyvingl chloride 聚氯乙烯
PVCS:Public video conferring system 公用型会议电视系统
PWS:Power system 电源系统

ITU-T: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Telecommunication Sector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部 R:Receiver 终端解码器
R:Reverberator 混响器
RC:Radio Communication移动通信
RC:Room's Coefficient 房间系数
RCU:Remote Control Units 终端控制器
RDI:Remote Defect Indication 远端失效指示
REG:Regenerator 再生器
Resolution:清晰度
RF:Radio Frequency 射频
RHE:Romote Head End 远地前端
RMC:Repeater Management Controller天线信道控制器
RMS:Root Mean Square 均方根值
RMU:Redundancy Memory Unit 冗佘存贮器
RORTD:Rate Of Rise Thermal Detector 差温探测器
RR:Reverberation Radius 混响半径
RS:Reflected sound 反射场
RSOH:Regenerator Section Ouerhead 再生段开销
RSSI:Radio Signal Strength Indicator
RST:Regenerator Section Termination 再生段终端
RSU:Remote Subscriber Unit 远端用户单元
RT:Real Time 实时
RT:Reverberation Time 混响时间
RWS:Remote Workstation 远端工作站

网友:
S:Sprinkler 分配器
S:Stereo 双声道
S:Strike 电子门锁
SAA:Sound Absorption Ability 吸声能力
SAR:Segmetation and reassembly sublayer 拆装子层
SATV:Sate Llite 卫星电视
SBS:Synchronous Backbone System 同步信息骨干系统
SBSMN:SBS SBS Management Network 系列传输设备网管系统
SC:Smart Card 智能卡
SC:Subscriber Connector (Optial Fiber Connector)用户连接器(光纤连接器)
SC:Supervisong Center 中央站监控中心管理中心
SCADA:监控和数据采集软件
SCB:System Control Board 系统控制板
SCC:System Control&Communication系统通信控制
SC-D:Saplex sc commector 双ISC连接器
SCD:Sound Console Desk 调度台
SCPC:Single Chnanel Per Carrier 卫星回程线路
SCS:Stractured Cabling System 结构化布线系统
SD:Signal Degraded 信号劣化
SD:Smoke damper 排烟阀
SD:Smoke Detector 感烟探测器
SD:System Distortion 系统失真
SDCA:Synchronization DCA同步数据通讯适配器
SDMA:Spaee Division Multiplex Access容分
SDXC:Synchronous Digital Cross Connect 同少数字交叉连接
SE:Sound Energy 声能
SEC:SDH Equipment Clock SDH 设备时钟
SED:Sound Energy Density 声能密度
SEEF:Smoke Extractor Exhaust Fan 排烟风机
SEMF:Synchronous Equipment Management Function同步设备管理功能
SES:Severely Errored Second 严重误码秒
SESR:Severely Errlred Second Ratio严重误码秒比率
SETPI:Synchronous Equipment Timing Physical Interface同步设备定时物理接口
SETS:Synchronous Equipment Timing Source同步设备定时源
SF:Spur Feeder 分支线
SF:Subscribers Feeder 用户线
SFN:Sound Field Nonunifornity 声场不均匀度
SFP:Sound Field Processor 声场处进器
SI:Sound Installation 音响设备
SI:Sound Insulation隔音
SICS:Simultaneous Interpretation Conference system同声传译系统
SIPP:Service Interface and protocol processing unit业务接口和协议处理单元
SLC:Sate llite Commumication 卫星通信
SLI:Synchronous Line Optical Interface同步线路光口板
SLIC:Subscriber Line Interface Controller用户线接口控制器
SLM:Signal Label Mismatch 信号标记失配
SM:Synchronous Multiplexer同步复用器
SMF:System management function系统管理功能
SMS:SDH Management Sub -Network SDH管理子网
SNA:System Network Architecture 系统网络建筑
SNI:Service Node Interface业务节点接口
SNK:Sighal To Noise Ratio 信噪比
SOA:Semiconductor Optical Amplifier半导体光放大器
SOH:Section Overhead 段开销
SONET:Synchronous Optical Network同步光网络
SPF:Service Port Function业务口功能
SPI:SDH Physical InterfaceSDH物理接口
SPL:Sound Pressure Level 声压级
SRL:Stractural Return Loss 结构器波损耗
SS:Shock sensors 震动传感器
SS:Sound Source 音源
SS:Sprinkler System 自动喷水灭火系统
SSB:Single Side Band 单边带调制
SSM:Synchronous Status Message 同步状态信息
SSU:Scan and Signal Unit 扫描及信号单元
ST:Straight Tip 直通式光纤连接器
ST:Subscribers Tap 用户分支器
STB:Set -Top -Box 机项盒
STC:Short -Term Card 计时票
STE:Signaling Transfer Equipment 信令转换设备
STG:Synchronous Timing Generator同步定时发生器
STI:Surface fransfer Inpedane 表面传输阻扰
STI:Surface Tranfer Inpedance 表面传输阻抗
STM-N:Synchronous Transport Module level-N同步传送模块等级N
SU:Subscriber Unit用户单元
SV:Smoke Vent 排烟器
SVCS:Sound Veinforcement System扩声系统

T:Teletext 可视图文
T:Terminal 终端机
TA:Trunk Amplifier 干线放大器
TC:Telecommunication Closet 通信插座
TC:Transient Characteristic瞬间特性
TCI:Trunk cabling interface 星形连接
TCP/P: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Inter-network Protocol传输控制协议/网间协议
TCS:Tele Communication System 通信系统
TCS:Telecommunication System 通讯系统
TD:Ticket Dispemser 发卡机
TDD:Time Division Dual 时分双工
TDEV:Time Deviation时间偏差
TDM:Time Division Multiplexing时分复用
TDMA:Time Division Multiple Address时分 多址
TDS:Time division switching 时分交换结构
TELEX:用户电报电传
TEP:时间/事件软件
TF:Transfer Function传送功能
TFCC:Transmission frequenay Characteristic传输频率特性
TGNP:The Greatest Noise Power 最大噪声功率
TIM:Trace Identifier Mismatch追踪识别符失配
TM:Termination Multiplexer 终端复用器
TMN:Tele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Network 电信管理网
TMN:Telecommunication Management Network电信管理网
TNL:Total Noise Level 总噪声级
TO:Telecommunications Outlet通信插座
TP:Tunst Pair 对绞线
TR:Token Ring 令牌网
TSI:Timeslot Interxhange时隙交换
TSU:Time Switching Unit 时隙交换单元
TTF:Transport Terminal function 传送终端功能
TTS:Tri Technology Sensor三鉴传感器
TU:Tributary Unit 支路单元
TUG:Tributary Unit Group 支路单元组
TU-LOM:TU-Loss Of Multi-frame 支路单元复帧丢失
TUP:Tributary Unit Pointer 支路单元指针
TUPP:Tributary Unit Payload Process支路净荷处理
UAT:Ultra Aperture Terminal 超小口径卫星地面接收站
UL:Underwriters Laboratory 担保实验室
UM:Unidirectional Microphines 单指向性传声器
VA:Vacant auditoria 空场
VCI:Virtual chammel identifier 虚信道标识
VCS:vIdeo conferphone system 会议电视系统
VI:Video interphone 可视对讲门铃
Video switchers 图象切换控制器
Videotext :可视图文
VOD:Video on demand 视频点播
VSAT:Very Small Aperture Terminal 甚小口径天线地球站

网友:
看不懂,上面这些英文与维修的没多大关系。

网友(点评):
非也 你不懂而已

网友:
天书,绝对天书,看到这多我都要打退堂鼓了

网友:
只能知道常用的一些简写

网友:
资料挺多的,先支持一下了。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