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进水维修过程

楼主(2010-10-24):
         这个机子接机时 客户说开不了机 是进水出问题  还放了一个多月了  接到后  他说都放了一个多月了 也没有上电直接拆了  拆开后看到网卡  南桥上被腐蚀蚀但水是干了接电流台 待机0.07  有点高  用手摸网卡很温度 可以触发到0.94左右 拆了 待机0.02  再触发还是一样  可以触发  触发电路就没有去查了各电压也正常了时钟也有  但是PCI  一直没有复位  路线  R154  电阻有有一个焊点  没有了  小心接上    还是一样 查了好久都再没有什么发现 即然没有PCI 复位  南桥又有明显进水不想了  换一个再说   换了后上电  看电流跳动心想好像可以了哟  接屏  暗喜  好了  再换了一个新网卡上去了  也不测网卡了拆机  拆完后想上一下网 完了  上不是完  一网卡联不上  一直是没有插网线  焊是确定焊好的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因为要下班了没有查了明天再看看吧  维这样的板子要细心哟

网友:
要是能放个图上来分析就好了

网友:
网线插上没反应一般是网卡接头虚焊或网卡隔离芯片烧坏了

网友:
先仔细把进水的地方清理干净

网友:
说不定时南桥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