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我来作ep51编程器 [图片]

楼主(2010-10-24):
           Ep51编程器来源于网上广泛流传的ep51pro2.0宇宙版的资料,经过测试,
证明他有简单可靠,
容易制作的特点,
为了提高广大网友的动手能力,
我们特别组织了这一篇制作教程。希望能够对您有些帮助!
(注意: 从本批开始pcb开始采用更加高档豪华的纯黑色pcb就是一个字非常酷!)

一.
支持的芯片型号
支持目前最为经典和市场占有量最大的ATMEL公司生产的AT89C51C52C55和最新的S51S52AT89C105120514051等芯片。51单片机教程网特别改进的线路和外观,是目前最为经济,美观和方便实用的小型51单片机编程器,本站特别诚意推荐!
. 产品特点

1.使用串口通讯,芯片自动判别,编程过程中的擦除、烧写、校验各种操作完全由编程器上的监控芯片89C51控制,不受PC配置及其主频的影响。
2.采用高速波特率进行数据传送,经测试,烧写一片4K ROMAT89C51仅需要9.5S,而读取和校验仅需要3.5S
3.体积小巧,省去笨重的外接电源适配器,直接使用USB端口5V电源, 携带方便,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51单片机的要求。
4.软件界面友好,菜单、工具栏、快捷键齐全,全中文操作,提供加密功能,可以保护您的创作产权。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5.功能完善,具有编程、读取、校验、空检查、擦除、加密等系列功能;
6.40pin20pin锁紧插座,所有器件全部以第一脚对齐,无附加跳线,对于DIP封装芯片无需任何适配器。
该编程器的原理图请注意:这个是流传的原理图,我们经过实验后经过一些修正,有以下几点:1
原版原理图的资料中晶体的接法有误,导致信号相当不稳定。2
原版中的信号电阻都是10k, 我们发现改为4k7电阻更好一些。为此所有的10k都改为4k73
原版中的12v的分压电路用的是560/220ohm, 我们发现电阻太小导致功耗大。Max232发热严重。改为2k2/560r效果更好一些。4
所有的电解电容改为4.7uf/25v的小体积电容,外观更好看一些。
更新的原理图2007年9月25日更新!)

以下是我们改进设计后的pcb图:

安装步骤:
以下是pcb板。

第一步:
安装所有的电阻电容二极管:完成后焊接起来!注意看下图(电阻安装前如果不熟悉请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以免搞错)
6个一样的电阻都是 4.7k的电阻(其中一排一样的5个,还有一个在左下脚)。

有3个560欧姆的电阻(3个都在在4.7K电阻的旁边)

2k2的电阻(在12V稳压管的旁边)

个为4.7欧姆的电阻(在板子的右上脚,这个电阻串联在电源的回路,用于意外情况下短路时候保护电脑的USB接口)
二极管一共2 1n4148, 一个
稳压管12v
特别注意二极管的方向,
黑色端有标示!另外注意414812v的稳压管不能搞反,
注意看管子上的字。12V 稳压管一头是白色的。
4148的二极管一头是黑色的(仔细看下图)

第二步:
焊接所有的电容,
晶体ic座,
三极管
电解电容一共有8个,注意正负极性!7个电容都是一个方向:请看下图电解电容的方向!只有一个电源滤波的电解电容和下图的方向相反)

完成后安装2104p的电容。 222p的电容。一个11.0592的晶体。这些没有极性。
经常有朋友因为材料的原因问我,
晶体可不可以用12m的代替?只差那么一点点?这里我明确的告诉大家:
不可以!必须严格的按照这个数值。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10k的排阻:
请注意他的安装方向!如果插反了会造成上拉电平不一致,导致数据错误!

然后安装3个三级管:一个是5401,两个是5551
注意不要搞反了,
管子上有字,
看清楚后再焊接!
ok, 到这里已经初具雏形了,
我们分别焊上两个ic座(一个上监控芯片,
一个16pin的上max232),两个锁紧座,(一个烧写40pin
一个烧写20pin )
以及232头,usb头,两个
发光管。
注意发光管的方向:长的一端在上面,短的一端靠近板子的边缘。

然后分别插上已经烧写好监控程序的at89s51,max232芯片(注意安装的方向!)
到这里硬件就完成了。
最后请您仔细的检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焊接是否牢靠?
为了保护我们的成果,如果你有洗板水清洗一下更好。

调试:
1 插上usb电缆,此时电源指示灯会亮!表示电源正常,
否则请检查发光管是否反了?
2 用万用表分别量11.0592mhz的晶体两端对电源地,电压都应当是2.5v左右,
如果是0或者5v那么晶体没有起振动!请检查晶体!
3 量稳压二极管的两端,应当是12v
如果没有表示高压部分有问题!
4 如果最后有问题,请您尝试用其他的编程器把监控程序重新写一下。并且仔细的检查一下板子。
然后联机调试:安装好软件后 ,双击桌面的A51编程器图标,程序启动后,会自动检测硬件及连接,状态框中显示“就绪”字样,表示编程器连接和设置均正常。否则请检查硬件连接和COM端口设置。   把单片机芯片正确地放到编程器的相应插座上,注意,芯片的缺口要朝向插座的把手方向。对于89C2051/1051/4051芯片, 把芯片放在小的20PIN小卡座上, 同样的缺口要朝向插座的把手方向。 芯片放好后,就可以对芯片进行读写操作了,读写操作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1. 程序运行,请先选择器件(点下选框),选择烧写的芯片类型。2.检测芯片, 此时屏幕提示应当有正确的芯片识别代码,否则请检查芯片。

3. 用“打开文件”选择打开要烧写的.HEX 或者 .BIN 文件(一般情况下HEX文件类型居多)

4. 用“保存文件”可以保存读出来的文件。

5. 用“擦除器件”擦除芯片(注意第二次烧写芯片时必须先擦除芯片, 否则会烧写出错)

6. 用“写器件”编程

7. 用“读器件”读取芯片中的程序,加密的读不出来。

8. 用“校验数据”检查编程的正确与否。

9. 用“自动完成”自动执行以上各步骤。

10. 用“加密”选择加密的级数

如果您的运气不错,那么恭喜您,
编程器终于diy ok了!

程序在这啊

网友:
好题材,下载了,有不懂得再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
做8脚的贴片的电路板,我找你买呀

网友:
pcb板你是定做的吧,卖给我一块,可以吗

网友:
能提供套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