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LPC总线 打阻值呢

楼主(2010-10-24):
谁能说下 怎么对LPC总线打阻值么

网友:
万用表欧姆档量就行,有4根数据线 ,他量到的阻值一般是 EC和南桥的阻值,

网友:
只要是打值的,都是一个打法。红笔接地,黑屏接测试点。
你是只想知道怎么打值,还是想知道MINIPCIE上是否有LPC总线?

网友:
我想楼主的意思是不知对LPC打阻值测试点!想知道MINIPCIE上是否有LPC总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  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阐述不清楚是想知道 LPC总线的测试点 是哪个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想知道可以在哪个点上对LPC打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到 哥们你的回复了 这个非常易懂 谢谢了

网友:
楼主的回答太好了,要是大家都这样回答那我们刚学习的就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