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麻烦进来回答下。

楼主(2010-10-24):
如题,今天接到一块信步N7818的主板,客户说按开机键要等2.30秒后才能点亮 ,,,或者有时候把内存条重新取下来在上回去就又可以开机。。关机后,每次都要向以上做法就可以开机,,,请问各位朋友们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主板吗?怎么解决的。。昨天查了下以为是I/O有问题更换掉后2.3个还是不行。晶振、谐振电容这些都没问题的。。因为强制短接绿线与黑线开机能正常点亮。。我怀疑是开机电路有问题。。

网友:
用洗板水,把槽和内存金手指都清洗一下,再试试。

网友:
检查一下电池电压还有跳线上面电压,有的主板会慢一点点正常的。刚插上去ATX时要等一秒左右这个是RSMRST有效的过程。判断待机电压正常了发给南桥的信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清洗了的。。不行的。。但是那种慢慢的很离奇。而且必须要把内存条重新插才可以点亮。。希望高手解答下。。

网友:
估计你力压一下北桥有同样的效果

网友:
应该是个单桥的板子 你加焊桥吧

网友:
插上测试卡看跑到什么码停了..再判断是不是桥问题

网友:
加焊一下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开机之前用力压北桥再开机试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强制短接绿线与黑线跑马正常 能正常开机。。。我说的是短接了开机键给不通电一样没反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