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 插一条内存能用

楼主(2010-10-24):
hpv3000,原本两根一样的内存,客户说看电影突然黑屏了。单条是1g的ddr2内存,插主板下面的槽能用,上面的只要一插就不能显示,可以肯定两条都是好的。用内存假负载测试两个槽供电,时钟都正常。该会是哪的问题呢?有知道的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AMD的吗?换个U试试

网友:
我现在用的这本子也是,客户的,原来只有一个条,就没修,直接给他换了个槽插上了

网友:
是amd的cpu

网友:
回复 qflr123 的帖子楼上的我没看懂,你说的直接给换了槽插上,是不是说还是插得一根内存,那个槽还是不能用?

网友:
我现在有一个方正也是一条能用,是北桥虑焊。

网友:
AMD的内存控制器集成在 CPU里面了  如果确定插槽没有问题的话  就一定是CPU了
我修过一样的故障   AMD CPU似乎不太好用

网友:
AMD的 应该是CPU 不是CPU就是CPU 底座

网友:
回复 网友A:

    2个槽,一个有用一个没用,假负载测试都正常的,键盘下的那个就是没用,插上就开不了,要不就花屏,也没给他修,直接插到好用的那个槽上去了。

网友:
楼上说的amd的cpu的内存控制集成在cpu里面是从哪些cpu开始的,确实碰到过类似问题,搞不太明白,请教

网友:
AMD 内存总线收CPU管理,

网友:
AMD的好像一直是U管内存吧,INTEL现在的I3也集成了内存管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