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A开机掉电

楼主(2010-10-24):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一下,CPU管理芯片MAX8771的工作条件 ,修到联想旭日410机器,开机就掉电,经查只有CPU电夺没出来,我想应该是保护了,所以要查一下CPU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因为不知道要哪些条件 ,所以特来此请各位帮忙,请知道的朋友能尽快告诉我一声,谢谢了(最好能注明引脚)

网友:
要不你直接把电源IC换掉试试吧!!!》在查一下MOS管与滤波电容是否良好。。。

网友:
你让别人帮助你的,图也不贴出来,等着别人下载你正分呀

网友:
一,19脚,25脚vdd供电,5v,二11脚,ref电压,三31-37 vid,3,38,39,40,20,30,都是工作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