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 联想机器的怪问题 是否通病

楼主(2010-10-24):
神舟承运L525T 独立显卡N-G86-770-A2   联想旭日410A 独立显卡 N-GF7300-N-A3 都是花屏 加焊后 都是有背光无显示 重新植球做 问题依旧 没办法 换了新的显卡上去 还是有背光无显示 郁闷了 上论坛看看竟然有很多同样的问题 可就是没有解决的办法 头疼啊 大家谁遇到过这问题 给点意见啊 谢谢啦先!

网友:
我在论坛看过类似问题,首先要保证你换的是全新的显卡,其次要保证你焊接良好,第三要检测显卡的供电了,仔细量。一定有问题的

网友:
帖子HPDV2000断线维修实例和你问题一样,看看能不能对你有帮助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90831-1-1.html

网友:
应该是你的桥没做好

网友:
我有一个DELL 6000的机器
显卡芯片是X300
重新置过球也是这样
但外接没有问题
请问是那里出了问题

网友:
显卡换的全新的 做的绝对没问题 我现在怀疑是显存 正在重新植球做显存

网友:
显存做了 问题依旧 没思路了

网友:
屏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有背光没显示应该跟显存没关系

网友:
曾经换过旭日410A的显卡,第一次焊上去白屏,重植焊上去可以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大多数都为显卡供电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神舟承运L525T 独立显卡N-G86-770-A2 的换771的也没用的,用了也会出问题,厂家都没有办法,现在返厂都直接换了准系统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联想14002的  换了好多显卡 都是有背光无显示
但是后来有几次亮了 居然花屏  还花得一样
后来无奈  就换了个显卡板

网友:
焊接点没连接好吧,看下芯片发热、、、、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再看下显存,

网友:
N-GF7300-N-A3 新的100是吧 我前几天做的清华同方的一个本本  显卡拆费点劲 会不会是焊盘有掉的啊  我的机器用了260度才把它弄下来 每回无铅的230就下来了  弄平焊上就OK了 有背光屏无显就是显卡的毛病

网友:
换新的显卡芯片,只要点掉的不太多,没有修不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外接跟内屏没有直接关系,显卡内部是分两路输出的。有外接只能说明显存是好的

网友:
我怀疑你还是没做好BGA

网友:
BGA做的没问题 联想410A那台机器好了 问题很奇怪 裸板就是不显 只要装到壳子里面就好了 再拿出来裸板测还是不显 客户已经拿走 现在就是神舟的机器还是问题依旧 还没有查出来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