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测显卡的行信号和场信号还有RGB信号

楼主(2010-10-24):
如何用数字示波器测显卡的行信号和场信号,还有RGB信号,谢谢

网友:
请高手指教下,谢谢

网友:
在接口上面测波形跟正常的对不对呀。

网友:
请问,是接显卡器测接口,还是,接主板上显卡,就可以测了,用设置视频扫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