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内存供电怎么查

楼主(2010-10-24):
新人,想问一下内存供电怎么查,用什么方法。说的具体一点。

网友:
一般都测内存5个供电 6个时钟 DDR1 1脚1.25-1.35之间 7脚2.5-2.8间 91 92 3.3V电压 1842.5或3.3V电压  DDR2 1脚0.9电压 46脚1.8-1.9V 119 120 3.3V电压 2382.5或3.3V电压

网友:
不想每次去数,花几块钱买个假负载。

网友:
基地淘宝店有一套的假负载卖的,你可以去看一下。有假负载对新手测数据来说,更简单一些。

网友:
就是说哦!用假负载测内存电压比较方便。

网友:
测内存的供电电压直接量内存槽附近的场管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的供电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网友:
直接打  旁边的电感,  排阻

网友:
测测内存旁的电感也行的 。

网友:
内存边上都有供电管的,1代的是2.5V左右,2代是1.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