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机器屏闪

楼主(2010-10-24):
东芝M302不定时屏闪确定不了哪的问题,屏换过了

网友:
调条屏线试试!

网友:
闪屏貌似大部分是屏问题,屏线业有可能

网友:
还有的是屏线接口问题的,遇见过一个客户,自己垫了点纸压住那个接口就不闪了,后来来我这儿修别的问题给他焊了焊接口就好了

网友:
屏线接口问题多

网友:
高压板看下,高压板有问题也会闪

网友:
主板是集成还是独立的 最近碰到一台NEC本 也是屏闪  按着北桥就ok了

网友:
先排除屏的问题,接着排除高压,最后排除屏线。

网友:
电磁干扰确实有可能

网友:
这是东芝M300系列的通病 这个系列的机子80%都是屏线有问题 做的太水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吧。这种都先排除便宜的配件再来排除屏吧。先定个屏。要不是屏的问题怎么办。你所说的只能是在那种电子城合适。在其它小的维修店不靠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啊,一般就算小店,好的屏备不起,坏的屏,有亮线那些总有的吧。要是都没的话,就只能按照你说的来排除了。不过我就是按照排除容易来的。

网友:
屏线换换一个试试

网友:
那个屏线有点短  安的很紧  在反复开合屏的时候很容易断

网友:
外接显示器,试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