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克845E主板不亮

楼主(2010-10-24):
修到一块索泰克845E的主板,正常跑码,D1 D3 D6 00,都检过去了。就是不亮,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求解

网友:
打座子对地阻值,刷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索泰克主板的BIOS不好找,我找了。

网友:
刷bios  打AGP-北桥间的数据线 最后加焊北桥

网友:
谁能提供一个索泰克845E的主板BIOS, 网上没有找到。

网友:
找不到资料,先加焊一下北桥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北桥空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个板子昨天还亮,给了客户今天拿回来他说就不亮了。

网友:
这个代码好像跑的不对。先写一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去驱动之家找一下吧

网友:
驱动之家如果没有,可以去官网上找。这个不是山寨版,应该是有资料的

网友:
谢谢找到了回复 涵山 的帖子

网友:
硕泰克老板子的通病,就是bios,和鼓电容

网友:
刷BIOS试一下,应是AMI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