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A22M 休眠了。。 急!!!!!

楼主(2010-10-24):
原来正常。报错0175  用了解密狗后OK了。。安装时不小心把休眠键弄坏了。。现在是屏不显示了。应该是进入休眠了。。请问如何去掉休眠功能啊?  我拆了板子,,休眠键地下有三个焊点,,都不通。。是把他们都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吗?

网友:
解决了。。把前面一二脚连起来就可以了

网友:
查线路啊,有个3.3V待机上拉给他供电,他又连到EC LID#引脚,接个3.3V到EC LID就行了,就不会休眠

网友:
前面的说的一点都没错。。是的。我连起来就有了3.3V了。。OK!

网友:
以后就不能休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