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的怪问题

楼主(2010-10-24):
求HP540集显图纸,板号是6050A2216301
北桥i965的,南桥是HBM,
故障是插电源自动开机电流到0.37,过5,6秒从新启动,CPU供电电感有1.5V。 上CPU电流到0.46,同样过5.6秒从新启动,如此反复。无CPU供电。求维修思路和图纸,

网友:
你先看看为什么自动开机自动重启吧。

网友:
换个CPU试下。。

网友:
回复 刘阿喜 的帖子 hp540 DDD

网友:
换CPU,电流到0.95,CPU供电,CPURST都正常不跑马,二修的机器主板和CPU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