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SEE型号TFT1780PS

楼主(2010-10-24):
型号TFT1780PS

这款17液晶显示器,驱动板跟屏是集成在一起的。

求助  这款 液晶显示器的  程序 ?

网友:
电压都正常,
我怀疑驱动板程序坏了。。求助 这款17液晶显示器的 程序!

网友:
驱动板的主芯片都是   TSUM17AWK-LF
                                   A5MDB56999M

是不是找到跟主芯片一模一样的. 程序就可以代换呀 ?

网友:
楼主求的是TSUM16的程序,,你这是华邦的W78E65 我想根本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