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PFC转一下就停的修理

楼主(2010-10-24):
昨天收到一个长城ATX-300P4-PFC电源,开一下就停了,呵呵!用的是SDC7500和SDC339的集成电路!

这种故障,我修过了几种型号的电源,电路都差不多!

以上是正常和待机集成电路的电压值!提供初学者参考!呵呵!
发现上面这种故障的情况,只要把C16和C17对换一下,就好了,呵呵!

网友:
就这么简单啊,能简单说一下原理么?

网友:
呵呵,你有新的电容,这两个就换新的,也就好了!

网友:
C16 C17在哪看的,说得不清楚,无语

网友:
更换鼓包电容即可。

网友:
从楼主的提供的图片上来看,楼主的电源应为仿品

网友:
怎样更换旧好了 有根据吗

网友:
C16,C17在哪,你能说清楚些吗,或者给个图,说说这两电容接哪的,这样容易明白点,要不然我们都这知道这两电容干什么的,为什么换了之后电源就正常了

网友:
你能换得上去??????? 请上图,别乱说。
他说的就是+12V的二个电解。

网友:
我是明白楼主所说 但是最好还是上个图让大家看看 我们手头没有这个电源无法参照

网友:
C16,C17是哪两个

网友:
多谢分享集成电路电压!

网友:
LZ,请问下,你换这两个时,这两个有没明显鼓包?

网友:
呵呵,那两个是2.2微法50伏的小电容!电源上的电容全好的,你看图上的电容,没有一个爆了的!关于是电路上那两个,你就有一样的电源,拆开看电路板上的电容标号!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损坏的元气件!像这样的 大东西,一般都是爆电容

网友:
低压输出整流管可能有击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16 C17在哪个位置,为什么替换了就好了?

网友:
没有原理,对大家没有任何帮助,没有意义!

网友:
我想对大家修别的电源也有帮助的,只要是7500和494另加上339的电源,不能起动,也查不出那个元件坏,换这两个电容也会修好,对于这是电路上的那两个,由于我没电路图,也没能上图,呵呵!当然,要是你有一样的电源,还是很容易找到的,一个是在7500的一边上,主要是7500的5V输出接个电阻到4脚的那个电容,但你要换那个电容,大家自已去研究了,不再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