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9214 OPS三极管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10-24):
这个9214的供电正常,就是驱动电压为0.6V,测三极管Q3 B极为0V,C极为1.35V,拿掉后变成2.2V,测三极管C E极没有问题,请问这个三极管C极正常电压是多少啊
换个新的9214,正常量为1.38V

网友:
    我不明白 你 到底想问什么     想问带换  还是  好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重编辑了一下 上回我没写明白

网友:
什么意思,看不明白,那个Q3的B极应该是低电平,如果是高电平的话就会把C极的电压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