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181屏暗!!急!!

楼主(2010-10-24):
客户刚送来机器的时候,开机后未进系统的时候正常,进入系统后屏不显示,敲敲键盘有时会亮以下,然后马上黑屏,屏也换过了,故障依旧,把原来的屏换回去,屏暗,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应该是主板问题!你找找吧

网友:
屏线接口有没问题啊,供电,屏!

网友:
1181 是LCD 的,左边的线是高压板的线,一共就4根  供电地 和开启,亮度调节!    你查查缺哪个信号吧!  这种机器暗屏可能是进水的居多!

网友:
现在不屏暗了,是接口松了,但是进系统黑屏!

网友:
高压条?和灯管。。显卡。。。。

网友:
屏接口应该还有松动的地方。 把接口的针拨动一点,都向一个方向

网友:
版主正解。。。。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