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漫步者R201T北美版,插上电源就听到卟卟卟的声音

楼主(2010-10-24):
漫步者R201T北美版,插上电源就听到卟卟卟的声音,问一下大概是哪里坏了
电源

网友:
插上电源就听到卟卟卟的声音。再加了客人的声卡坏了,怀疑是由于音箱有短路烧声卡,拆开后没找到有短路的地方,最后查到是调低音的开关引起声音,找了个旧音箱的拆下换上,搞定

网友:
换2030吧!全是这问题。修了N个了。

网友:
问题不大,初学者值得学习。

网友(2010-11-27):
是否有干扰呢?

网友(2015-05-06):
应该的放大器的问题 漫步者一般会用 4558

网友:
音响烧声卡,没遇到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