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笔记本问题纠结??

楼主(2010-10-24):
接手一个IBM-T42笔记本,问题是待机0.02时候正常,翻转板子后待机0.01不能触发,怀疑保护了。加焊PMH4和MAX1845后正常了,拿走,第二天又回来了,待机0.02,,触发掉电到0.01,郁闷了,拆机,测量待机下3.3M和5M,1.2M和1.8M都有,触发掉电后没有电压了。估计还是什么保护了。因为晚上太晚没有搞。放了一个晚上后。早上待机0.00,待机电压都没有了,测量1631供电15V正常,7和28脚无电压,23脚无电压,估计是1631没有工作起来。。看图纸7和28脚应该由PMH4给发送过来,测量 PMH4经过一电阻R866到1631,也没有电压,这个就奇怪了。这个放了一个晚上难道连PMH4也坏了 。郁闷了。请教大家给看看。太纠结了。。图纸不知道怎么传。。截图也不行,帮忙看看 先

网友:
vcc3sw 先是否正常,再查shutdown2  pwrshutdown 先看看别人修的思路

网友:
放放就能好的首先怀疑是桥虚焊,压桥试试

网友:
查下 3V   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3.3和5V电容都好的啊,不过有一点不明白了 ,就是L9电感对地阻值只有40左右,有时候会变成对地通,包括了D45这个二极管也通,拆下后元件是好的。直接测量板子上的二个点,板子还是通,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网友(点评):
那就烧下板吗

网友:
烧过了。没有异常,新问题来了。这个问题更加纠结了。。把南桥拿下,重新植株上机,OK,待机都出来了。能出发了。问题是一触发就掉电,现在初步怀疑南桥的问题大点了。南桥是FM82801DBM的,这个桥爱坏。准备换桥呢/。。触发几次后。。放一边没有多少时间后,又没有待机了。。郁闷啊

网友:
我有台机器和你的情况差不多啊,我都修晕过去了,不过现在我的能点亮了,但卡logo处很久后,报KB和PCI一大串错误.还在维修中

网友:
楼上的 说的故障和我一样么,,看来修这个机器还真和修神州的差不多啊 ,老是东窗事发,郁闷啊。目前还在抢修中呢。。冒昧的问下,哪个VCC3SW就是哪个PMH4出来的那个吧。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
你看下MAX1631的第九脚的基准电压的电容是否漏电! 我昨天刚修一个这样的机器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你这问题应该不是南桥的问题。我认为还是在保护电路上。你重点查下shutdown2  pwrshutdown 这两个信号吧!

网友:
问题是这二个信号都没有出来啊。。换了个坏的南桥上去,一切问题都没有,目前在等桥片呢,坏南桥上去了。待机0.05,南桥是坏的。这个就很明显了

网友:
先查东芝工作是否正常,3SW电压出来没,3SW电压到MAX1631的23脚之间的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
哎,IBM的问题,就是这样,人都搞晕过去

网友:
刚到桥片换上后,待机0.02,触发到0.05后停留不动了,加焊PMH4芯片后,电流到0.45左右掉电,更换PMH4芯片,待机0.02,触发到0.05,又老样子了,郁闷了,在待机情况下3.3M,5M,1.2M,1.8M正常,触发到0.05后,所有电压也正常,这个就不理解了。在线有人指教下么,太郁闷了

网友:
电感对地阻抗过低,是有SB引起的,楼主电流保护就是板子有小短保护,建议换SB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