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精英NF4的主板报D0

楼主(2010-10-24):
   今天接了一片精英NF4的主板,开始就是报D0 。50  内存换了几根都是一样的···
然后检测卡的IRDY灯是一闪一闪的······
请问是什么原因啊???怎么检修?

网友:
换CPU,不行在测哪些条件不正常。条件都正常后,。压下U座,南,北桥。排除有空焊现象。不行在刷个BIOS。如果是单个桥的就先加焊桥试下。

网友:
DO 50加焊桥吧

网友:
NV桥报50的,很多为桥空焊。先加焊一下试试吧,如果好了,一定记得加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