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网本,关不了机,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24):
一台上网本,开机正常,只是关机后主板仍然通电,300MA电流,非得把电池拔了电流才回复。(这机原是不开机,南桥掉了八个脚,不装南桥时按开机键通电指示灯亮,按关机无反应。不装北桥时按开机键无反应。北桥也虚焊了,重新换了一颗全新的北桥。通电开机一切正常,就是不能完全关机。)
强制关机无效。长按关机键没反应。

还有,拔电关机再插入USB鼠标时,鼠标灯常亮,此时整机待机电流为30MA。
这机要把电源插头,电池全拔了才能完全关机,再插电,按开机键完全正常。

这是哪的原因呢?人为开机烦,我为关机烦,,,烦烦烦。

网友:
  监测关闭slp信号可能是南桥没有发出来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先

网友:
或者重写程序

网友:
这机倒是IO控制开关机,,KB3310Q型号的,,手上也没有,图纸也没有,烦。

网友:
嘿嘿,找到图纸了,与联想S9通用的,,有组织就是好啊。

网友:
估计是IO的问题吧 ,要不就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不装北桥还会不开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