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J 不加电求助

楼主(2010-10-24):
ASUS A8J 不加电求助

ASUS 的机器修的少。具体现像是静态电流0.01A. 开关SW6脚有2.5V(不知道正常是多少)。这机是不是静态没有+3Vsus和+5Vsus的。19V和+5Vao都正常,按开关9,10脚有3.0V的电压,不按开关没有的。4脚SUSB#_PWR按开关后也为0V。阻值都正常。TPS51020有更换现像依旧。
12V电压也有。现不知道从哪电压查找,请大家指点。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开机掉电吧 asus有的机器要按两次开关才能打开 另外 掉电是否有短路 后级

网友:
查了,没有短路的。阻抗都正常范围内。修其它板开关脚都是3.3V的,ASUS的修的比较少也没太在意。这台只有2.5V。我觉得不太正常,跟他相关联的IC也都换了。还是2.5V。不知道是不是我思图出错了。还是方向没搞对

网友:
看看休眠开关有没有短路

网友:
A8J待机是没有3V5V的。你把3.5V滤波电容换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