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176Si液晶显示器,VAG头坏,已断,换线不知在驱动板那个是行场信号。。

楼主(2010-10-24):
AOC176Si液晶显示器,VAG线是从驱动板引出VAG头剪断且不见了,换线不知在驱动板那个是行场信号。。MCU是NT68621MEEG-G4,急。。。。。

网友:
CLAA 170EA 07或08     一体屏    各接口定义

从左往右数第一个接口为电源和按键接口。其定义从右往左数依次为:

1;BK

2;5V可用来接指示灯,让其一直亮绿灯.

3;NC

4;NC

5;GND

6;GND

7;VCC 5V

8;VCC 5V

9;NC

10;MENU 加8K电阻变为LEFT键

11;AUTO 加8K电阻变为RIGHT键

12OWER

13;NC

14;NC

15;NC

从左往右数第二个接口为VGA接口。其定义从右往左数依次为:

1;GND

2;R+

3;R-

4;G+

5;G-

6;B+

7;B-

8;NC

9;NC

10;HS

11;VS

其余均可不接。

网友:
接口定义。。。,搞了半天。。。搞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