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F4X开机显4440后显C100点不亮!

楼主(2010-10-24):
有一块740的七彩虹C.NF4X开机显4440后显C100点不亮!

测量U核芯电压1.42V和内存电压2.63V、1.31V,
还有1.2V和1.5V都正常,SB3.33V也正常!

网友:
NF4 先把桥压着再点来看~
通病啊~

网友:
不过内存啊

网友:
加焊NF4这桥。。它容易开焊,,,

网友:
直接做桥吧,

网友:
桥虚焊!加焊不行就只能重做桥  !NF4要小心加焊哦!

网友:
肯定是桥的问题  供电都正常 直接加焊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先刷BIOS或者是压桥。不行的话就加焊桥

网友:
怎么 也要查下时钟  AD线吧,  不要走冤枉路哦

网友:
这个不是内存没有工作的吗,这个板子内存不过跟CPU和CPU底座有关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诊断卡44是BIOS有问题,要刷一下看,呵呵!

网友:
桥 桥  桥  先把 桥 处理 了 吧  基本上都事 这 问题

网友:
桥空焊的可能性高

网友:
桥的问题真多呀